[STM32L1]
STM8L152C8T6TAB段式LCD液晶驱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1-10):
STM8L152C8T6TAB段式LCD液晶驱动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23-02-26):
没具体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原理应该看LCD的手册才对

网友B:
看你WiFi模块用的什么协议呗

网友C: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你直接问WiFi模块厂家不就好了么

网友D:
在同一局域网下这就好了

网友E:
一般都是卖模块的厂家提供demo的,你用他家的demo自己改改就好了

网友F:
WiFi模块控制手机的APP么?

网友G:
我之前用的是ESP-01,然后用的UDP方式,就很简单,局域网内部传输就好了

网友H:
看你WiFi想连接外网还是内网,外网需要连接云端才可以的

网友I:
TCP或者UDP就行的,在同一个路由器下就行

网友J:
有些复杂哦,给你个提示,就是使用网上的ESP-01S控制继电器的这个APPAPP是开源的,一看就会

网友K:
用局域网就好,我记得网上有很多demo的,你下载一个APP的源码,熟悉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