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ST Link下载和进行调试输出?

楼主(2023-01-10):
如何使用ST Link下载和进行调试输出?

网友A(2023-02-26):
下载倒是简单,采用SWD接口,连接STSWD接口即可

网友B:
这个调试的话,就仿真调试呗

网友C:
你用keil或者IAR都是支持STlink调试的,很简单

网友D:
想问一下,你用的是哪个开发环境啊?在网上找对应的调试操作就好了

网友D:
调试输出好像是SWO吧,这个STlink好像不支持

网友E:
你用JLINK,Jlink方便调试输出的

网友F:
楼主说的调试输出是指的printf么?接个串口转USB模块不就行了吗

网友G:
一般STlink好像有带虚拟串口的功能,应该可以实现调试输出吧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用仿真直接调试了,都不用调试输出

网友I:
下载soeasy的,在keil的话,就在双下箭头那块,点击它就是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