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串口发送字符串的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23-01-10):
STM32F103C8T6串口发送字符串的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2023-02-26):
这估计得看寄存器了吧

网友B:
一般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的,字符串的话也是这样

网友C:
看串口通信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D:
一般都是直接用了,也没研究过发送过程啊

网友E:
都是控制寄存器来发送的,很简单

网友F:
串口通信的逻辑嘛,控制发送寄存器,就可以发送数据了哦

网友G:
你可以先了解如何发送字符的,再研究字符串

网友H:
通常都是控制寄存器实现发送和接收字符的

网友I:
这种操作主要是配置串口通信,判断这串数据是否是一串的

网友J:
就是IO控制吧,这有啥原理啊

网友K:
看看屏的驱动原理就好了,跟芯片没啥关系

网友L:
段式LCD是不是和LED差不多啊?

网友M:
这个驱动原理估计就是高低电平呗,时序好像都用不到

网友A:
段码LCD好像有些麻烦呢,得有专用的驱动器才行

网友B:
一般段式LCD都是共阳极或者共阴极吧,到时控制另一端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我还没玩过段式LCD,但是估计和普通控制LED应该是差不多

网友D:
控制电压吧,控制LCD的电压,实现显示才对

网友E:
没具体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原理应该看LCD的手册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