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S串口下载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23-01-10):
STM8S串口下载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2023-02-25):
串口下载过程啊?STM8好像不支持串口下载吧

网友B:
我记得它只能使用STLINK进行下载程序的

网友C:
串口下载估计需要自己写IAP

网友D:
你模仿SWIM的方式进行下载就好了

网友E:
串口下载我还没有玩过,一般都是用link烧录的

网友F:
这种串口下载都是自己写的IAP吧,不是官方提供的

网友G: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看看他们支不支持串口下载

网友H:
我见到的STM8好像都没用过串口下载耶

网友I:
它的flash支持解锁和当用户的数据区使用吗

网友J:
现在还用STM8啊?还成STM32吧,性价比很高,而且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