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通过SPI与单片机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23-01-10):
如何通过SPI与单片机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A:
一般是单片机用SPI与其他芯片通讯。

网友B:
和单片机通讯用USB,UART,用什么SPI。

网友C:
你是想用什么设备和单片机通讯?SPI可不是两个主机通讯的好去处。

网友D:
是什么和单片机通讯,一般单片机做主机,另外的片子做从机进行主从通讯

网友E:
通过通信总线,通信总线有很多种,比如IIC、SPI、USART、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