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CT3230S相关参数讲解

楼主:
看了一下NCT3230S说明是可推动两个N通道MOSFET的同步整流降压高效率的PWM DC-DC控制器。单一的输出装置整合了内部的缓启动、频率补偿网络、输出电压调整与监控保护机制在具成本效益的封装。此装置操作在固定的300KHz工作频率,并且提供简单、单一的回馈回路的电压控制模式和快速的瞬时响应。NCT3230S提供了过电流保护,欠压保护和过电压保护。利用下端MOSFET RDS(ON)的电压差来监控输出电流并免去了侦测电流电阻的使用。欠压保护与过电压保护,则是透过监控FB接脚电压的方式。
相关技术指标如下:

供电是4.5V-13.2v宽电压供电
输入电压为1.5-13.2v
输出电压为0.8V-输入电压
在PCB板上供电用途很大,能够变成12V以下的任意电源,很方便

网友A(2023-01-10):
这是电源类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类的芯片吗

对的,电源转换芯片PWM调压控制芯片

网友B:
同步整流降压高效率的PWM DC-DC控制器,在PCB降压上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应该是电源转换芯片PWM调压控制芯片吧,那就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降压高效率的PWM DC-DC控制器,在PCB降压上面用的比较多

是的呢,主要是整体控制好设计调压范围宽

网友D:
通过参数可以看出NCT3230S芯片可以宽电压调节,输入12V的话可以从0.8V调节到12V,范围挺宽的,新唐元气件挺好的

网友E:
挺好的变压模块,楼主有相关引脚说明和数据手册嘛

网友F:
楼主这个变压模块封装尺寸有多大,理论上放在PCB板能够多层次可调变压方便

网友G:
PWM DC-DC控制器调压范围宽广,适合PCB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