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的ST-link v2硬件连接与软件设置如何去实现呢

楼主(2023-01-10):
怎样去搭建一种STM32cubemx硬件底层+软件设置开发环境呢?

stm32cubemx的ST-link v2硬件连接与软件设置如何去实现呢?

网友A(2023-02-27):
软件环境估计是需要自己手动设置了

网友B:
这个我觉得cubemx好像没有指定哪个仿真器的功能吧

网友C:
应该cubemx好像是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自己设置一下呗,很简单的

网友E:
Cubemx不支持设置调试器用那种吧

网友F:
你可以通过开发环境来配置调试器的呀

网友G:
现在还是建议使用jlink或者STlinkV3,比较好用

网友H:
手动配置呗,为啥非要全都使用CUBEMX操作呢,那就没有感觉了啊,哈哈

网友I:
我记得cubemx是没有配置调试器的功能的

网友J:
你可以看看cubemx的使用手册,但是我记得是没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