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SPWM产生的原理及其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23-01-10):
SPWM的原理和调制方法是什么?
STM32的SPWM产生的原理及其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
好像是有频率的调节PWM的频率,而且需要调节的特别快。

网友B:
这是要做电机的细分吗?

网友C:
SPWM波的形成原理

利用正弦波的各点幅值成正弦变换的思想,我们可以类似的采取在一系列方波中,让占空比中高度不变,占空比大小呈正弦变换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占空比大小呈正弦变换的波我们称之为SPWM波。网上有生成正弦波采样点数组的软件,可以选择采样点数和精度。本次实验中就需要用这个软件来产生我们需要的正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