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CubeMX如何驱动LCD 240*240屏幕?

楼主(2023-01-10):
请问STM32CubeMX如何驱动LCD 240*240屏幕?

网友A:
看你的屏幕是什么接口的,而且最好有驱动代码。

网友B:
找屏幕厂商要驱动代码,然后移植。只能这样。

网友C:
240*240用SPI就行了,配置SPI外设,然后初始化屏幕,屏幕GUI就自己看着移植了。

网友D:
查看参数MCU屏幕控制芯片手册填写对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