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 8080/SPI如何驱动OLED?

楼主(2023-01-10):
请问STM32  8080/SPI如何驱动OLED?

网友A(2023-02-25):
一般OLED都是串口的吧,串口就不能用8080了

网友B:
直接找OLED的厂家,要驱动就好了

网友C:
SPI是可以驱动OLED的,用8080就浪费IO了的

网友D:
就是往OLED的驱动器里写数据呗,就这么驱动

网友E:
驱动很简单啊,通过时序的方式,传输数据给OLED

网友F:
这种驱动都没必要研究的,直接应用就好了

网友G:
其实原厂驱动函数都做好了,你自己直接应用就好

网友H:
有些深度啊,我记得8080是并口通信吧,OLED很少用到并口通讯的方式

网友I:
就SPI驱动,这种没啥难度的

网友J: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关于OLED的数据手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