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单片机用ST-LINK下载程序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1-10):
STM32F103ZE单片机用ST-LINK下载程序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23-02-25):
失败的原因一般都是看你报错的信息是什么

网友B:
接线接错了也会下载失败的

网友C:
是不是你的flm算法选择错了呢?

网友D:
芯片坏掉会提示下载失败

网友E:
最好还是把你下载失败的信息发出来看看

网友F:
你可以找找原因啊,接线,芯片是否是好的,都会影响到下载是否成功的

网友G:
你试试,换一块板子是否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H:
对比法解决你的问题,首先看你之前好用的板子,用现在的工程是否依然好使,如果好使,就是你的板子坏掉了

网友I:
你换个STlink试试吧,也许仿真器有问题呢

网友J:
程序下载失败一般都是接线不稳定,算法/调试器选择错误,再或者就是芯片坏掉了导致的

网友K(2024-07-01):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L: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M: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N: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O: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P: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Q: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P: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R: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