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利用STM32 ST-LINK Utility烧录HEX、BIN文件?

楼主(2023-01-10):
如何利用STM32 ST-LINK Utility烧录HEX、BIN文件?

网友A:
这个网上教程很多吧。

网友B:
打开HEX或BIN文件,然后连接单片机,擦除下载程序就可以了啊。

网友C:
首先你得有STLink才行,然后操作很简单的。能看懂英文就可以的

网友D(2023-02-19):
下载HEX文件,设置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