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资料MOSFET工作原理

楼主(2023-01-10):
MOSFET在驱动电路中应用比较广泛,而且基本上mosfet都是当开关管使用,下面对工作原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MOSFET就是以金属层(M)的栅极隔着氧化层(O)利用电场的效应来控制半导体(S)的场效应晶体管,其特点是用栅极电压来控制漏极电流。

网友B:
MOSFET原理讲解的很详细,而且也很通俗易懂

网友C:
MOSFET我一般就是当开关管使用,具体结构原理了解的比较少,正好讲解的详细,更加深入

网友D:
还没用过这类元件。

网友E:
MOSFET原理说的挺好的,经常PCB原理图用的比较多,一般就是画驱动桥和当开关用

网友F:
MOSFET在驱动电路里用的比较多,原理说的也很通俗易懂

网友G:
本人现在用的mosfet比较多,但有时候也会用错看来楼主的原理文档对他的使用更加明白了

网友H:
MOSFET管是基础的元气件之一,跟电阻电容等一样

网友I:
MOSFET开关管,原理讲解的很透彻

网友J:
MOSFET 晶体管更加容易驱动,因为其控制电极与导电器件隔离,所以不需要连续的导通电流

网友K:
一旦MOSFET 晶体管开通,它的驱动电流几乎为零

网友L:
在电源应用中,MOSFET 具有电阻的性质

网友M:
实用的MOSFET 模型需要从应用角度描述器件的所有重要属性,因此非常复杂

网友N:
当考虑MOSFET 开关模式工作时,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器件的最低和最高电阻状态间切换

网友O:
功率应用中MOSFET 晶体管的开关操作会导致某些不可避免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