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超低功耗MCU时需要注意的五点

楼主(2023-01-10):
掐断外设命脉——封闭外设时钟

先说最直观的,也是我们都比较留意的方面,便是封闭MCU的外设时钟。关于现在大多数的低功耗MCU,其外设模块都对应着一个时钟开关,只需翻开这个外设时钟,就可以正常运用该外设了,当然,该外设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功耗;反之,假设想要让这个外设不发生功耗,一般只需求封闭该外设时钟即可。

让作业节奏慢下来——时钟不要倍频

除了外设模块功耗耗费之外,还有一个功耗大户,那便是PLL和FLL模块。PLL和FLL主要是用来对原始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操作,然后进步体系得全体时钟,相应的其功耗也会被提上去。所以在进入低功耗前,需求切换时钟形式,旁路掉PLL和FLL模块,比及超低功耗MCU唤醒之后再把时钟切换回去。

围堵涓涓细流——留意IO口的电平状况

假设以为只需封闭外设时钟就可以确保外设不在耗电,那你就真的太年青了。假设IO口没有做好处理的话,它就会在暗地里偷走功耗,而你却浑然不知。详细原因是这样的,一般IO内部或许外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举个比如如下图所示,假定某个IO口有个10KΩ的上拉电阻,依据欧姆定律,此引脚就会耗费3.3V/10K=0.33mA的电流,假设有四、五个这样的IO口,那么几个毫安的电流就这样贴进去了,太惋惜了。所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请逐一查看IO的状况:

假设该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许高阻态输入;

超低功耗MCU

睦邻友好合作——留意IO与外设IC的统筹

IO口的上下拉电阻耗费电流这一要素相抵比较显着,下面我们来说一个不显着的要素:IO口与外部IC相连时的电流耗费。假设某个IO口自带上拉,而与此IO相连的IC引脚偏偏是自带下拉的,那么不管这个引脚处于什么样的电平输出,都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必定的电流耗费。所以但凡遇到这一类的状况,首要需求阅览外设IC的手册,确定好此引脚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操控MCU芯片睡觉前,设置好MCU的IO的上下拉形式及输入输出状况,要确保一丝儿电流都不要被它耗费掉。

断开调试器衔接——不要被假象所利诱

还有一类比较独特,检测出来的电流耗费很大,可实践结果是自己杞人忧天,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测验功耗的时分低功耗MCU还连着调试器呢!这时分大部分电流就会被调试器给掳走,无缘无故的让我们发生极度抑郁的心境。所以在测验低功耗的时分,必定不要衔接着调试器,更不要边调试边测电流。

瑞纳捷针对低功耗应用推出了RJM8L151S和RJM8L003系列产品,已应用到该领域。RJM8L151S和RJM8L003系列产品是基于8051增强型单片机,工作电压2.0-5.5V,主频达16MHz,内置32KB FLASH,4KB SRAM,真随机数发生器,丰富外设接口。采用先进的低功耗设计,通过不同的电源域与时钟域的组合,支持6种低功耗模式,待机模式(Halt)0.6uA,低速运行85uA@32KHz,高速运行小于4mA@16MHz。
低功耗模式及特性:一、 HALT模式系统所有时钟停止,系统不掉电,RAM处于保持状态。因此,可以节省动态功耗。

二、 ACTIVE_HALT模式CPU和外设时钟关闭,但低速时钟LSI或LSE开启,因此,可以用RTC、LPTIMER和LPUART唤醒。

三、 WAIT模式CPU时钟停止外,其他模块正常工作,系统工作在高速时钟HSI或HSE或HSO。因此,唤醒时间非常短,只需3个系统时钟周期就可唤醒。

四、 LOW_POWER_WAIT模式CPU时钟停止外,其他模块正常工作,系统工作在低速时钟LSI或LSE或高速时钟HIS的16分频下。

五、 LOW_POWER_RUN模式高频时钟关闭,开启LSI或LSE运行。

网友A:
加一句,忙里偷闲,进入待机模式,快速响应中断,比如每个循环控制在100MS,如果50ms就搞定了,可以休息50MS,可以大大的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