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编辑方法

楼主(2023-01-10):
请问哪位大哥能指点下迷津,要做一个汇报,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些标注是用什么软件画上去的?用PPT或WORD自带的都没有这个效果哦,谢谢大哥们了

网友A:
找找思维导图之类的软件  里面会有类似的

网友B:
应该是Visio之类的吧,把图片黏贴到Visio文档中,然后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