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电路学习-预充电路仿真分析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在电动汽车的电路设计中,继电器的使用必不可少,一般用在电机驱动板和高压电池之间的连接和断开。电机驱动板上有上千uF的电解电容,所以在继电器的闭合瞬间会产生极大的浪涌电流,造成继电器触点的打火和碳化,因此在电动汽车的电源系统需要加上预充电路,减少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如下图的R就是预充电阻,S1是继电器,S2是控制预充电阻通断的MOS管或三极管,C是负载电容。
在分析预充电阻的选型前,先通过仿真电路,理解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大小。
从仿真电路设计:电源设计为60VS1相当于继电器,负载电容是五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并联,单个电解电容的ESR=200毫欧,并联之后ESR就是40毫欧。
S1闭合瞬间,产生的浪涌冲击电流达到1400A左右,这个电流十分巨大,一般的继电器是承受不了的。所以预充电路的设计十分必要;

随后增加预充电路,预充电阻R13选择50欧姆,预充电路控制MOSM3,预充时间是1.5s,经过预充时间后,负载电解电容的电压充电至59.5V左右。此时闭合继电器S1,产生的冲击电流不到10A,大部分继电器都能承受这个电流。如果预充时间增长,冲击电流会更小。如果需要保持预充时间不变,减小预充电阻电阻R13,也可以减小冲击电流;

现在电路的简单原理也明白了,在实际产品开发中,就需要选择预充电阻的类型,对于预充电阻的选型,具体来说就是要我们确定3个技术参数:电阻阻值R、电阻平均功率 PA 、电阻峰值功率 PP 。这几个技术参数就是我们需要计算的。
在这个电路中,一般的贴片电阻是不满足要求的,通过仿真数据,也能清晰的发现,预充电阻的瞬时峰值功率有70W左右,平均功率接近10W。选用大功率的水泥电阻,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体积太大,而且水泥电阻,抗震动能力差,在汽车电子产品上,不符合要求;

随后和供应商咨询,YAGEO推荐一款贴片电阻,防突波电阻

从功率vs时间曲线图来看,其具有承受瞬时高功率的能力,比如1210封装的电阻,具有100W@2ms的能力,这种能力和预充电路的应用场景十分契合。只需要选择10500欧姆的电阻并联,每个电阻就只需要承受7W的峰值功率,以及1W的平均功率@1.5s预充时间内,这对于1210封装的防突波电阻完成满足要求,不用担心温升和功率的问题。如下图十个电阻并联仿真的借故
通过咨询在车企工作的同行得知,他们确实也是采用这种防突波电阻进行预充电阻的设计。因此该电路是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该电路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定性的讨论,具体还涉及继电器的选型和MOS管的选择,预充时间的考量。需要根据实际电路实际分析。
本文仅仅是对一个简单电路的仿真分析,给实际产品设计中提供一个思路。对照不同电阻的规格书分析,找出关键技术指标,当发现预充电阻损坏后,找到损坏分析的理论依据,有了理论依据,烧损的具体原因便能顺藤摸瓜,一步步分析,找到根因;

网友A(2023-01-10):
楼主的见解非常到位,变频器预充多是定时用继电器旁路充电电阻。

网友B:
瞬态功率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