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采样电路讨论

楼主(2023-01-10):
如图采用100:1的电流互感器采样谐振腔原边电流,电流有效值约10A,得到的采样电流经过4148组成的桥式整流,再与后面的10R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现在想在整流桥前面加一个1206-1K的贴片电阻,是否可以提供电路的可靠性呢?

@xch :后面那个俺没有听说过,只能慢慢尝试了。谢谢坛友。
xch
@王栋春 :没有现成的。LRC万用表量一下。要不然自己慢慢推导。或者使用openoffice CALC来解方程。
@xch :能给个对应的数据表格或者计算公式吗?
xch
@王栋春 :测量一下电感量
@xch :有道理,明天有时间测试一下,不知这个电容大致范围是多少?
xch
没啥意义。并联个电容让次级谐振在50hz/60hz 也许好点。

网友A:
4148 桥式 估计不太行
自己搜 运放 精密整流

能说下具体的原因吗?

网友B:
肯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C:
用运放做I-V转换比较好,你这样并个1K再整流,小电流就损失了,4148弱导通时大约0.5~0.6V,全波则2个4148导通,开启电压1.0~1.2V,对应1K电阻至少1mA,则源边至少100mA以上才有输出。而源边10A时,输出100mA,对于4148来说,电流太大了。
哪怕用运放做I-V转换,运放的电流也要能达到141mA的峰值,大部分运放直接驱动不了,要扩流。
所以,用1000:1的互感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做I-V转换比较好,你这样并个1K再整流,小电流就损失了,4148弱导通时大约0.5~0.6V,全波则2个4148导 ...

请问该如何选择这个并联电阻的阻值?该电阻是否可以接到整流桥之后?

网友A:
互感器测电流,次级线圈直接马上并联采样电阻 然后 运放I-V

网友D:
使用这个测量电路。测量输入电源电压,和R2两端交流电压。

附件计算出互感器等效电感。使用单变量求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这个测量电路。测量输入电源电压,和R2两端交流电压。

附件计算出互感器等效电感。使用单变量求解法

多谢坛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