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频繁上电,STM32会工作异常,啥道理?

楼主(2023-01-11):
大家好!

最近我的一个板子(主控:STM32),发现如果快速上电断电几次,经常会卡死,如数码管停止刷新,看门狗也不起作用.

有源蜂鸣器一直长鸣.重新再上电就能恢复正常.

请教下大家,一般是什么原因?

很早以前用PIC16F1947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没法仿真去查,让人毫无头绪.改过复位电路的电容,好像也不凑效.
只能跟客户说不能这么做.会出错.

但总觉得问题没找到,心里总有个疙瘩....

网友A:
估计是掉电没有掉完全,芯片处于异常状态。

网友B:
芯片初始化失败了吧,你按下复位键试试。

网友C:
拿示波器监测一下单片机的供电情况。

网友D:
一般是不完全复位,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E:
可能是芯片工作异常,按复位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