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E5J8替代SX1262无线射频芯片MCU+LORA二合一

楼主(2023-01-11):
STM32WLE5J8是意法半导体新推出的LORA射频芯片,(G)FSK,(G)MSK,和BPSK,是一颗MCU+LORA二合一的芯片。可用于替代SX1262

这是一颗低功率的射频IC,是一个 M4 32位RISC在高达至48MHZ的频率核心操作。此内核可实现全套DSP指令和独立的存储器保护单元(MPU),从而增强了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拥有高速存储器(高达256 KB的闪存,高达64 KB的SRAM)以及各种增强的I / O和外围设备。

拥有闪存和SRAM嵌入了几种保护机制:读取保护,写入保护和专有代码读取保护。

并且提供一个12位ADC,一个12位DAC低功耗采样保持,两个与高精度基准电压发生器相关的超低功耗比较器。

增加一个低功耗RTC,其中包含一个32位亚秒级唤醒计数器,一个16位单通道计时器,两个16位四通道计时器(支持电机控制),一个32位四通道计时器和三个16位超低功耗计时器。

增加两个DMA控制器(每个7个通道),允许使用DMAMUX1进行灵活的DMA通道映射,从而在存储器(闪存,SRAM1和SRAM2)与外围设备之间进行任何传输组合。

这颗IC拥有以下列出的标准和高级通信接口:

主要特性

•        一概述

•        SX1262+ STM32WLE5J芯片组

o        频率范围:150 MHz至960 MHz

o        调制:LORA ®,(G)FSK,(G)和MSK BPSK

o        RX灵敏度:-125 dBm的2-FSK(在1.2Kbit/s),-148 dBm的用于洛拉®(在10.4kHz,扩频因子12)

o        ****高输出功率,可编程至+22 dBm

o        ****低输出功率,可编程至+15 dBm

o        符合以下射频法规:ETSI EN 300220,EN 300113,EN 301166,FCC CFR 47第15、24、90、101部分和日本ARIB STD-T30,T-67,T-108

•        二电源电压

o        1.8 V至3.6 V电源

o        –40°C至+85°C温度范围

o        关断模式:31 nA(V DD = 3 V)

o        待机(+ RTC)模式:360 nA(V DD = 3 V)

o        Stop2(+ RTC)模式:1.07 µA(V DD = 3 V)

o        主动模式MCU:<72μA/HZ(的CoreMark ®)

o        有源模式RX:4.82 mA

o        主动模式TX:15mA为10dBm,并且在20 dBm的87mA(LORA ® 125KHZ)

•        核心:32位ARM ®的Cortex ® -M4 CPU

o        自适应实时加速器(ART Accelerator)允许从闪存执行0等待状态,频率高达48 MHz,MPU和DSP指令

o        1.25 DMIPS / MHz(Dhrystone 2.1)

•        三·安全性能

o        硬件加密AES 256位

o        真随机数生成器(RNG)

o        防止读/写操作的扇区保护(PCROP,RDP,WRP)

o        CRC计算单元

o        唯一的设备标识符(符合IEEE 802-2001标准的64位UID)

o        96位唯一裸片标识符

o        硬件公钥加速器(PKA)

•        供应和重置管理

o        高效嵌入式SMPS降压转换器

o        SMPS至LDO智能开关

o        具有5个可选阈值的超安全,低功耗BOR(掉电复位)

o        超低功耗POR / PDR

o        可编程电压检测器(PVD)

o        具有RTC和20x32字节备份寄存器的V BAT模式

•        四·时钟

o        32 MHz晶体振荡器

o        TCXO支持:可编程电源电压

o        用于校准的RTC的32 kHz振荡器

o        高速内部16 MHz工厂微调RC(±1%)

o        内部低功耗32 kHz RC

o        内部多速低功耗100 kHz至48 MHz RC

o        用于CPU,ADC和音频时钟的PLL

•        五·总结

o        高达256 KB的闪存

o        高达64 KB的RAM

o        20x32位备份寄存器

o        引导程序支持USART和SPI接口

o        支持OTA(无线)固件更新

o        防止读/写操作的扇区保护

•        丰富的模拟外设(低至1.62 V)

o        12位ADC 2.5 Msps,高达16位,硬件过采样,转换范围高达3.6 V

o        12位DAC,低功耗采样保持

o        2个超低功耗比较器

•        系统外围设备

o        用于处理器固件过程同步的信号量

•        控制器

o        2个DMA控制器(每个7个通道),支持ADC,DAC,SPI,I2C,LPUART,USART,AES和计时器

o        2个USART(ISO 7816,IrDA,SPI)

o        1个LPUART(低功耗)

o        2个SPI 16 Mbit / s(1对2支持I2S)

o        3个I2C(SMBus / PMBus™)

o        2个16位1通道计时器

o        1个16位4通道计时器(支持电机控制)

o        1个32位4通道计时器

o        3个16位超低功耗定时器

o        1个RTC和32位亚秒级唤醒计数器

o        1个独立的SysTick

o        1个独立看门狗

o        1个窗口看门狗

•        多达43个I / O,最多5个耐压

•        开发支援

o        串行线调试(SWD),用于应用处理器的JTAG

•        所有软件包均 符合ECOPACK2

网友A:
这个芯片有开发板吗?感觉市面上挺少这个芯片的介绍

网友B:
专门做LoRa?挺好奇怎么编程的。

网友C:
这个芯片比较适合做什么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