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设备唯一ID的低6字节作为MAC地址,会出现地址冲突吗

楼主(2023-01-11):
目前板卡用GD32作为主控芯片,W5500作为以太网通信芯片,现在读取GD32设备唯一ID,设备唯一ID有96位,将其低48位作为MAC地址,会出现MAC地址冲突的情况吗?

网友A:

MAC地址是要到IEEE官网上申请的(standards.ieee.org/develop/regauth/oui/index.html),不同批量价格不同,4096个地址大概1000美元,客户可以根据MAC地址在IEEE网站上查询到地址的所有者。你自己随便用当然可能跟别人冲突啦,而且也是不合法的

网友B:
可以这么做,一般设备都挂载到路由器下面,只会和路由器下的设备冲突,冲突概率很小

网友C:
冲突概率还是有的,不过问题不大。
一般你的子网内使用就行,外部能信的时候,TCP/IP数据包内的下一跳会被网关的MAC替换掉的,网关负责转发数据。
大胆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