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啥原因?stm32的USB口时无法被计算机正常识别

楼主(2023-01-11):
最近参考别人的设计画了块stm32f765的板子。

对方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的bootloader,通过DFU模式烧写入处理器以后应该可以让板子在使用usb接口连接到电脑时识别出一个硬件设备。

通过拉高boot0端口可以使处理器正常进入DFU模式并正常的烧写bootloader。然而使用DFU demo退出DFU模式或者断电重新连接后,电脑并不能识别出这个板子。

实际上是接上了板子以后电脑什么反应都没有。没有识别出硬件,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新的硬件连接到。就是毫无反应。

bootloader是确实运行了的,因为板上工作指示灯在正常工作。而且这个bootloader在原始设计的板子上工作正常。

这个现象很怪,完全没有头绪。如果是简单的usb硬件设计或者焊接错误的话,DFU模式却能正常进去。而且bootloader也跑起来了。

boot1管脚确认拉低了。

太奇怪了。一点头绪也没有。

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2023-02-25):
boot0拉高,boot1要拉低的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用jlink读取一下芯片里的数据,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C:
不能识别这个板子,电脑提示的是什么?

网友D:
你可以看看,你电路和人家设计的是否一样,尤其是晶振部分

网友E:
你插上电脑没有反应,说明枚举都没有,你的线是否是数据线?
按理

网友F:
你只要线OK,接在电脑上怎么都会提示,就算是无法识别,都会出现弹窗的

网友G:
给我的感觉是2方面,一种是你线的问题,一种是硬件晶振部分问题

网友H:
USB部分的电路怎么设计的,是否有1.5K的电阻呢?

网友I:
你把电路发出来看看吧,看你描述,有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呢

网友J:
DFU能烧录说明你数据线没啥问题吧,USB好像也对,但是后续你插电脑上没反应是不应该的

网友K(2024-07-0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L: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M: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N: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O: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P: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Q: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R: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S: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