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的USB复合设备问题

楼主(2023-01-11):
按照华大的USB复合设备,做了一个keyboard+mouse+hid通讯的复合设备,发现只能识别出来键盘,鼠标和HID通讯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方便说下吗?

网友B:
是不是线没插牢固?

网友C:
使用的是不同的usb接口连接的不同的设备吗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脑u口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你自己设备的问题呢

网友E:
将好用的和不好用的usb**换使用试试看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pc端的驱动没有安装好呢

网友G:
感觉有时候跟连接的usb口的位置也有关系 像前面板的就不太好用

网友H:
向楼主咨询一下 这种复合设备是说好几个设备用一个usb口吗

楼主(2023-03-03):
是有个描述符写错了导致的,现在改成键盘,鼠标,HID3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