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果stm32外扩flash和ram,程序要做修改吗?

楼主(2023-01-11):
如果stm32外扩flash和ram,硬件连接好以后,程序要做修改吗?编译器要做修改吗?编译器是keil MDK。

网友A:
需要修改的,而且还需要加驱动程序。

网友B:
看你外扩RAM和Flash是怎么用。

网友C:
Flash一般不用修改,RAM需要修改SCT文件。

网友C:
你可以看数据手册,看原理图引脚功能可能显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