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串行使用HC32F005 gpio SDA应如何定义(双向 io)

楼主(2023-01-11):
使用HC32F005 GPIO 读写TM1650
显示正常
无法读取
如何定义GPIO SDA 是输出 也是输入
目前写法 定义为输出
#define SCL_PORT    GpioPort2
#define SCL_PIN     GpioPin6
#define SDA_PORT    GpioPort2
#define SDA_PIN     GpioPin5

voidApp_TM1650gpioCfg(void){
  stc_gpio_cfg_tstcGpioCfg;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开启GPIO时钟门控
stcGpioCfg.enDir= GpioDirOut;                          ///<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
stcGpioCfg.enOD= GpioOdEnable;                         ///< 开漏输出
stcGpioCfg.enPu= GpioPuEnable;                         ///< 端口上拉配置->使能
stcGpioCfg.enPd= GpioPdDisable;                        ///< 端口下拉配置->禁止
stcGpioCfg.bOutputVal = TRUE;
Gpio_Init(SCL_PORT,SCL_PIN,&stcGpioCfg);              ///< 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SDA_PORT,SDA_PIN,&stcGpioCfg);    }

网友A:
如果用于IIC,可以在要读取SDA引脚数据的时候设置成输入就行了。

网友B:
和一般的32位单片机一样,读取的时候再设置成输入,或者要输出的时候设置成输出。

网友C:
这个不难吧,你随便找个STM32的IIC通讯例程就知道了。

网友D:
华大芯片的引脚复用功能,不是有func32-63多少来确定吗?我在配置串口、iic的时候,都没有用到gpioinit这样的函数。

网友E(2023-02-13):
当普通IO口设置为输入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