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JLINK灯变绿了,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23-01-11):
我的JLINK前几天用的好好的,今天插上突然灯变绿了,不能识别芯片,而且电脑不能识别设备。
我在网上搜索解决办法,先擦除,总之经过一系列操作,该烧写固件了。
我找到的文档里说,打开烧写软件,设置好后,插上USB线,烧写选项会变为有效。
可是我的电脑没有变为有效。
如下图:
请问高手,我的JLINK是不是坏了?谢谢!

楼主:
我的JLINK芯片是AT91SAM7564AU。
SAM-BA软件找不到相应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JLINK芯片是AT91SAM7564AU。
SAM-BA软件找不到相应的芯片。

或许没有严格按照步骤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没有严格按照步骤操作

搞好了,网上资料多

网友B:
是啥jlink?, STM32F205 那种jlink 用了几年了 没掉过固件。
老的atmel那种大盒子jlink  确实老丢固件,sam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啥jlink?, STM32F205 那种jlink 用了几年了 没掉过固件。
老的atmel那种大盒子jlink  确实老丢固件,sam ...

JLINK V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