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TC 后备寄存器的内容,侵入者可以通过带电开片读到吗?

楼主(2023-01-11):
RTC 后备寄存器的内容,侵入者可以通过带电开片读到吗?

网友A:
感觉是可以的,因为没有进行加密操作。

网友B:
没问题吧,只要带电,说明芯片正常工作,拿别的设备读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可以,话说光读一个RTC 后备寄存器有什么用吗?

网友D:
可以,芯片正常工作,用其他设备读也可以的

网友D:
应该是可以,没有做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