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位机编写之aardio调用html5图表控件

楼主(2023-01-11):
上次说到现在html5技术已经很普及了,各种图形和图表都可以实现.
推荐了百度的图表js , 百度搜:百度图表
里面各种波形图样式,饼状图,等等等超多种类
这些都太精美了. 上位机上面要是用到估计软件能上个档次了...

那么应该如何实现呢?
aardio中新建功能,选择webkit网页形式.
将下载到的百度图表的js文件放到相应的js文件夹中,修改main.html文件内容如下:
首先打开刚才创建的工程文件目录:
html文件夹里面放好相应的js文件之后,用代码编辑器打开main.html文件
写入内容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script src="js/echarts.min.js"></script>
<style type="text/css">
#main {  height:100% ; width:100%; position:absolute;}
body {  margin:0px; padding:0px; overflow:hidden;}
</style>
</head>
<body>
    <!-- 为ECharts准备一个具备大小(宽高)的Dom -->

</body>
</html>

意思一路了然,就是弄了个全屏的div,准备里面放图表用.
然后就是在aardio软件打开代码视图,将里面的代码更改为:

import win.ui;
/*DSG{{*/
var winform = win.form(text="webkit浏览器支持库";right=858;bottom=420;border="dialog frame")
winform.add(
button={cls="button";text="button";left=608;top=291;right=824;bottom=362;z=2};
custom={cls="custom";text="custom";left=47;top=41;right=582;bottom=370;autosize=1;center=1;edge=1;transparent=1;z=1}
)
/*}}*/

//导入webkit支持库
import web.kit.form;
import web.kit.jsFunction;
import web.kit.fileSystem; //支持嵌入资源文件

//创建webkit浏览器窗口
var webkit = web.kit.form(winform.custom);

webkit.go("\html\main.html");
webkit.wait()
var js = /*
        // 基于准备好的dom,初始化echarts实例
        var myChart = echarts.init(document.getElementById('main'));
        // 指定图表的配置项和数据
        var option = {
            title: {
                text: 'ECharts 入门示例'
            },
            tooltip: {},
            legend: {
                data:['销量']
            },
            xAxis: {
                data: ["衬衫","羊毛衫","雪纺衫","裤子","高跟鞋","袜子"]
            },
            yAxis: {},

            series: [{
                name: '销量',
                type: 'bar',
                data: [5, 20, 36, 100, 100, 20]
            }]
        };

        // 使用刚指定的配置项和数据显示图表。
        myChart.setOption(option);

    */

webkit.doScript(js);

winform.button.oncommand = function(id,event){
    //winform.msgbox( winform.button.text );
    var jschange = /*

        // 指定图表的配置项和数据
        var option = {
            title: {
                text: 'ECharts 入门示例'
            },
            tooltip: {},
            legend: {
                data:['销量']
            },
            xAxis: {
                data: ["衬衫","羊毛衫","雪纺衫","裤子","高跟鞋","袜子"]
            },
            yAxis: {},

            series: [{
                name: '销量',
                type: 'bar',
                data: [100, 100, 100, 100, 100, 20]
            }]
        };

        // 使用刚指定的配置项和数据显示图表。
        myChart.setOption(option);
    */
    webkit.doScript(jschange);

}

//添加可拖动边框
import win.ui.resizeBorder;
win.ui.resizeBorder(winform);

//添加阴影
import win.ui.shadow;
win.ui.shadow(winform);

//限定最大化范围
import win.ui.minmax;
win.ui.minmax(winform);

winform.show();
win.loopMessage();

上面注释的很清楚了.就是调用了js代码,第一个js代码里面的代码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是直接复制进去的,代码百度已经提供了.
地址就是:http://echarts.baidu.com/tutorial.html#5%20%E5%88%86%E9%92%9F%E4%B8%8A%E6%89%8B%20ECharts
这个百度五分钟教程里面的代码,我一个字都没改!!!!
怎么样?够简单了吧!
下面的代码就是我增加了个按钮,按钮里面写了 个js,js里面是更新数据用的.
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