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配置AD数据采集,在cubemx已经配置好引脚,但是引脚接分压信号采集,数据没有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3-01-11):
STM32F407配置AD数据采集,在cubemx已经配置好引脚,但是引脚接分压信号采集,数据没有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估计是没有启动ADC采集功能吧。

网友B:
你看看进不进ADC采集函数。

网友C:
数据是不是都是0,如果是这样,ADC工作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没有启动ADC采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