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A100GQT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23-01-11):
编译时出现error: no target memory available for section "func._animation_b9(4710 bytes)"
这个函数如果单独调用的话编译就没问题,但是如果和其他类似的函数一起顺序调用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有哪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英文 去有道词典翻译下   没有足够的存储空间了。   应该估计是内存RAM不够了,你看4710   这个单片机也就是2048+256RAM

网友B(2023-03-07):
目标内存不够用了。这个按说在编译时候就能判断了。优化函数吧。是不是函数内部定义了大空间的数组之类的

网友C(2023-07-01):
当编译器尝试将代码和数据分配到内存中时,可能会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

网友D:
内存不够,你增加一下编译器的内存限制

网友E:
尝试减少代码的大小,再去测试

网友F:
重新编译代码就好啦

网友G:
你得确保编译器有足够的内存来编译代码才行

网友H:
更改编译器的选项,以优化编译器对内存的分配

网友I:
要不换个其他的编译器试试呢

网友J:
重新写一遍代码,降低一下生成的代码大小

网友K:
可以尝试使用更少的变量、更少的数组、更少的函数调用等来减少代码的内存占用

网友L:
通过调整节的起始地址,将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内存区域,来减少内存冲突的可能性

网友M:
你但凡翻译一下错误信息,都不止于纠结挠头

网友N:
看了一下,说你代码大,单片机的存储小,导致下载不进去了

网友O:
你优化一下全局变量,然后再编译试试

网友P:
单独编译的话,因为代码小啊,所以无问题,你可能是程序写的很大,定义的变量很大,导致这个错误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