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ynwit MCU 下载烧写应用指引

楼主(2023-01-11):
一、下载烧写种类
1、PC 端下载工具软件: SYNWIT-PRG_Vx.x.x.exe
2、PC 端 Userboot 功能应用下载工具: SWMProg.exe – x.x.x
3、官方离线烧写器
ZB103 -- SWM320RET7 固件,一拖一烧写方式。
4、第三方离线烧写器
芯圆 型号 ST268E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8007531346
拍下备注支持华芯微特
5、KEIL、IAR 等开发调试平台
6、JFLASH 的应用
表 1:下载烧写工具种类

网友A:
官方的离线下载器和通用jlink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离线下载器和通用jlink有什么不同呢?

官方的离线下载器支持离线烧录,但不能仿真,通用Jlink支持在线烧录,能在线仿真

你好,CMSIS-DAP Debugger不支持吗?我的swm211c8t7编译完后用DAP的swd下载提示。flm错误

楼主:
二、 、SYNWIT-PRG 工具 软件
目前 版本为 为 V3.3.5 ,如下两图所示。此工具软件有 ISP 方式、SWD 方式下载程序,串口方式下载目标板
程序到 ZB103 等功能。 此工具软件,通常可以在小批量生产时,应用 ISP 或 SWD 方式进行程序下载。具体操作说
明可参考此“附一 Synwit 上位机说明书”。
2.1、ISP 方式下载
ISP 方式下载,是采用串口通讯方式对目标板进行程序下载。请参考ISP方式下载请参考 SWMxxx 各系列型号的规格书,参考规格书中“FLASH 控制器与 ISP 操作”章节中的
“ISP 模式的具体描述,如下图所述
2.2
2.3、脱机烧写器程序下载
脱机烧写器是指官方的 ZB103烧写器。烧写器程序下载包括烧写器自有固件程序的升级下载,和目标板程序缓存的下载。
注意:SYNWIT-PRG V3.3.5 软件,必须对应 ZB103 的硬件版本、软件版本如下:
针对 ZB103 -- SWM320RET7 固件烧录器,还可通过此工具软件对烧录器自身固件进行升级,此操作请联系 FAE进行应用操作。

楼主:
Synwit MCU 下载烧写应用指引详细步骤

SYNWIT MCU 下载烧录应用指引.pdf

网友B(2023-03-07):
还要单独备注?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C:
通用Jlink比官方的离线下载器还好用些?

楼主(2023-04-12):
引用 网友C:
通用Jlink比官方的离线下载器还好用些?

看个人习惯

楼主(2023-05-18):
引用 网友B:
还要单独备注?这是什么操作?

官方的烧录器可以存15个bin文件,方便离线时选对应的软件烧录。上面的备注是一些下载过程,方便操作做的说明。

网友D:
用惯了Jlink,再用其它的烧录器确实有点不太顺手

网友E(2023-09-27):
正好最近要用到这个,来看看,感谢楼主

网友A:
有没有便宜好用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