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CUBEMX6.1.1 生成的代码 卡在这里 执行不下去了 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11):
用CUBEMX6.1.1 生成的代码   卡在这里 执行不下去了  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网友A:
这个是HSE的初始化问题,要么是软件上主频晶振没选对,要么就是硬件上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