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请问L406RB系列SystemBOOT_Jump要改哪些地方?

楼主(2023-01-11):
在官方例程G43系列SystemBOOT_Jump基础上改到L406RB开发板,
修改宏定义N32_RAM_SIZE为0x6000,24K RAM
修改函数SetSysClock_HSI_PLL,主频48M,AHB 48M,APB2 24M,APB1 12M,
程序能跑到JumpBoot();但是MCU Download tool连接不上UART1。
将boot0拉高,MCU Download tool能连接上UART1,也能UART1下载bin程序。
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改的吗?
MCU Download tool v1.3.1,boot0拉高,UART1读取如下:
读取芯片信息成功!
芯片型号:未知
BOOT命令集版本:V1.0
BOOT子版本:V1.1
Flash容量:128KB
UCID:0x360211080D503634463238314B0F65A9
UID:0x3602115036344632380F65A9
当前芯片处于读保护等级L0

网友A:
用的HSE还是HSI,把时钟12倍频到96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HSE还是HSI,把时钟12倍频到96M试试

用的是HSI,时钟12倍频到96M,UART1连接也不行。

网友B:
可以尝试关闭iCache和预取指令功能试试。
在跳转boot之前:
  1. FLASH_PrefetchBufSet(FLASH_PrefetchBuf_DIS);
  2. FLASH_iCacheCmd(FLASH_iCache_DIS);
  3. FLASH_iCacheR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关闭iCache和预取指令功能试试。
在跳转boot之前:

试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