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SPI 在驱动flash读取FLASHID 和 DeviceID 问题

楼主(2023-01-11):
在跟着教程学习SPI驱动W25Q64过程中,因为没有跟着教程的顺序读取ID号(教程是在main函数中先读取DeviceID,加上200的延时,再读取 FlashID;我是先读取FlashID,再读取DeviceID),导致我读取到的FlashID i不是 0xEF4017,而是0xFFFFFF,偶尔是0x0。 整个程序花费好长时间,一步一步调试,最终就是这两句话调整后,就能正确读取FlashID。期间还尝试过注释掉 掉电模式也能成功读取。英语水平加上读时序图啥的不行,谁遇到过类似问题给分析分析,多谢

网友A:
调整哪两句语句?

网友B:
时序有问题吧,你可以看看读取ID是怎么读的。

网友C:
会不会是硬件的电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