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al库类似标准库GPIO_Write的同时操作一组GPIO的操作方式

楼主(2023-01-11):
stm32hal库有没有类似标准库GPIO_Write的同时操作一组GPIO的操作方式,如果要操作一组的话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好像可以吧,和标准库的用法差不多的。

网友B:
直接用【|】符号把要配置的引脚写上就行了。

网友C:
只能同时操作同一组引脚,GPIOA、GPIOB、GPIOC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