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6CBL7 ,USART2 复用端口PD14/PD15, 无法调通,求教。

楼主(2023-01-11):
N32L406CBL7 ,USART2 复用端口PD14/PD15, 无法调通,求教。官方例程的 PA、PB口均可调通

#ifdef _USART2_COM_
#define USARTx            USART2
#define USARTx_GPIO       GPIOD
#define USARTx_CLK        RCC_APB1_PERIPH_USART2
#define USARTx_GPIO_CLK   RCC_APB2_PERIPH_GPIOD
#define USARTx_RxPin      GPIO_PIN_15
#define USARTx_TxPin      GPIO_PIN_14
#define USARTx_Rx_GPIO_AF GPIO_AF4_USART2
#define USARTx_Tx_GPIO_AF GPIO_AF4_USART2

#define GPIO_APBxClkCmd   RCC_EnableAPB2PeriphClk
#define USART_APBxClkCmd  RCC_EnableAPB1PeriphClk
#endif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USARTx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USARTx_Tx_GPIO_AF;
    GPIO_InitPeripheral(USART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and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USARTx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USARTx_Rx_GPIO_AF;
    GPIO_InitPeripheral(USART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HSE会映射到PD14、15,如果要使用这两个IO的话就不能使用HSE时钟。RCC_ConfigHse(RCC_HSE_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E会映射到PD14、15,如果要使用这两个IO的话就不能使用HSE时钟。RCC_ConfigHse(RCC_HSE_DISABLE) ...

感谢,已解决。要更改为使用内部时钟才可以使用PD14/15

网友B:
是不是烧录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