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消除爆破音

楼主(2023-01-11):
怎样通过软件实现(开机、关机、配对)爆破音的消除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是什么配对?蓝牙吗

网友B:
爆破音我一直以为跟硬件有关系,如音响不好有瑕疵还有就是功放电路

网友C:
我之前做过是软件先播声音,再使能功放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是软件先播声音,再使能功放电路

这是利用声音掩盖功放开启的pop音。

网友E:
能消除吗?好多都是掩盖吧

网友F:
楼主说的爆破音是那种突然之间很大的杂声吗

网友G:
增益爆了,只能用iZotope RX这类的软件试着恢复一下削波

网友H:
楼主别用增益的方式了 用标准化来控制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是利用声音掩盖功放开启的pop音。

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听起来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J:
一般来说 爆破音和杂音是如何进行区分的 呢

网友K:
电流声的话可能是接口或者插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