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问----LM358轨对轨双运放

楼主(2023-01-11):
电路如图,前面作为差分放大,实际测得当输入差分电压为3V时,1脚输出可以达到将近3V,后面跟随器的输出波形就失真了,被限到2.7V左右。将R65直接短路、去掉R71避免后级电路影响也还是2.7V。查芯片手册,讲道理,轨对轨运放最大输出应该是接近供电电压的,5脚输入实测是3V左右,6脚和7脚只有2.7V,请各位坛友指教。

网友A(点评):
也许这款运放的输出是R2R的,但输入不是R2R,那么第二级的输入电压就超限了。

网友B:
LM358根本就不是什么R2R运放,只有输入和输出接近负电源轨,不管是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还是输出电压范围,距离正电源轨远着呢。

楼主(点评):
也就是说这位同行选错IC了,如果是坛友你要实现这个功能有什么IC请推荐一下。

网友C:
R2R运放还分仅输入R2R,仅输出R2R,以及输入输出都是R2R,一定要看清楚datasheet

楼主(点评):
坛友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D:
哪个老师教的,LM358是轨到轨运放。
没看到哪个厂家的规格书上这么描述。

楼主(点评):
俺也不知道这位同行从哪看的,反正我印象中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C:
请看附件

Application of Rail-to-Rail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楼主(点评):
谢谢,已经推荐给该同行。

网友E:
LM358不是轨对轨,LMV358才是。

楼主(点评):
如果换成坛友所说的IC,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F:
TI 公司LM358的DATASHEET

lm358 (TI).pdf

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