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小家电周波控制过EMC方式

楼主(2023-01-11):
在小家电设计过程中,为了过EMC认证可控硅的控制方式不能够使用斩波控制,要使用周波控制类似调节占空比的方式进行调节输出平均功率。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在测试过程中如果使用扫描频率较快的功率计监控功率时若扫描周期刚好落在可控硅周波调节的关闭输出部分时功率计将显示为无功率输出导致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反映非全功率加热时功率计跳动。

网友A:
是否有更好分调节方式?

楼主:
前提不能够采用类似斩波的方式斩断波形

网友B:
必须保证半波或整个波形的完整?

网友C:
这个控制功率?

网友D:
将斩波的频率降低就行了。

网友E:
其实控制功率不一定要周期很大的开关电路,小家电一般都是控制热功率嘛,你50Hz的电源,你让他只有25个周期通过不就是50%了。

网友F:
你甚至可以做到1秒通,下一秒关断,再下一秒通。

网友B:
选择导通阻抗低的

网友G:
同时加续流和高频滤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