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N32G4FR 用arm-none-eabi-gcc编译,运行无反应

楼主(2023-01-12):
N32G4FR 用arm-none-eabi-gcc编译,运行无反应
在相同的头文件下,把armcc专用换成gcc专用的启动文件,cpu文件
我在MDK用armcc编译,运行成功
而在MDK用arm-none-eabi-gcc编译,但运行后没反应了。
我特意查看调试程序,发现寄存器均为0x00000000,是不是启动文件或者flash.ld有错误?

网友A:
会不会是更改编译器后,CC栏下的编译选项没添加导致的。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博客: MDK Keil使用GCC编译 https://blog.csdn.net/qq_32348883/article/details/1238943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更改编译器后,CC栏下的编译选项没添加导致的。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博客: MDK Keil使用GCC编译 https ...

我也是按照这个步骤,还是错误。
我再检查一遍吧

网友B:
按照这个步骤,弄一下。

网友C:
这个是不匹配了吗?

网友D:
没有使用过gcc编译程序。

网友E:
为什么不使用keil呢?

网友F:
截图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G:
MDK就行,比自己搭建的强多了。

网友H:
你看看vscode好像可以搭建这个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