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杰发 AC78013 ADC 差分信号输入

楼主(2023-01-12):
AC78013 MDQA,这款MCU内置ADC是否支持差分信号输入?这是一个传感器信号进MCU,如果不支持差分信号输入,是否可以把差分信号输入两个ADC引脚,然后两个ADC同步采样,这样可以得到两个12 bit 的AD值,在软件里做减法,最终将差分信号值转换成AD值,请问这样做是否可行?

网友A:
这样处理不得行吧,前端运放处理电路设计成单端信号。

网友B:
看信号的范围,而且这种模拟信号不能随便处理的。

网友C:
我觉得这样做是可行的  无非就是电压差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信号有米有特殊的地方 如果没有就可以

网友E:
这样效果会不好  估计采集的精度会大幅度下降

网友F:
差分信号的好处就是可以抑制共模信号  如果这样采集就达不到目的了

网友G:
不建议楼主这样做 极有可能引入白噪声干扰

网友H:
这个差分信号转换为单路的信号吧。

网友I:
信号干扰不大的话 是可以做的 但是要考虑精度会降低

网友J:
使用外部模块吧。

网友K:
推荐使用ADS1115。

网友L:
外挂一个差分ADC ,不贵 。 也就4块多一点, 找我。

网友M:
这个内部ADC好像不能差分的。

楼主(2023-02-23):
ADS1115位数是够的,但是不带温度传感器,是否有其他型号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外挂一个差分ADC ,不贵 。 也就4块多一点, 找我。

请帮忙推荐一个型号呢?谢谢

网友N:
信号干扰处理好可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帮忙推荐一个型号呢?谢谢

    你加我微信,15989460367,我要了解你需求的参数,推荐合适的给你。不是经常逛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