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 DMA读取GPIO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2023-01-12):
请教个问题,我做了个CH32V307的板,想通过DMA方式读取GPIO,其实就是接收外部芯片丢过来的数据,通过外部信号触发读取GPIO,原来想的是通过定时器ICP来触发DMA,外设地址填GPIO的输入寄存器,后来读手册发现忽略了定时器ICP的清标志的问题,定时器ICP中断标志需要读ICP寄存器或者软件清楚标志,貌似实现不了,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感觉不如直接读寄存器快

楼主:
就是个几兆的ADC,想通过以太网把数据发出去,直接读寄存器怕单片机忙不过来

网友B:
我做过定时器触发dma通过写gpio寄存器发送比较快的波形,最大频率到了48兆,时许一致性还算挺好,用做输入问题也不大,理论上可以到主频的一半,手头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抓不到了,就没测试更高

网友C:
为什么要使用dma呢?

网友D:
定时器可以直接使用中断触发的.

网友E:
不知道是否有总线可以访问呢.

网友F:
有类似于fsmc的话,能够访问的.

网友G:
这个dma不能实现的.

网友H:
感觉实现不了,蹲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