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你真的懂怎么点灯吗?

楼主:
说起点灯,恐怕不会有人会陌生,灯都没点过,你好意思说你是搞电子的吗。不会点灯就好像写代码的没听过Hello World。卖猪肉的没杀过猪。
本文将简单介绍关于点灯的注意事项,帮忙大家对点灯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如果能对大家有所启迪,那就功德圆满了。
一、如何选择限流电阻
如下图,是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LED,只需要一个LED和电阻即可点亮LED。
此处设定LED正相导通压降为Vf,请问限流电阻应该选多大阻值的呢?肯定有人说,这还不简单,50Ω、220Ω、510Ω、2K、5K。为什么选这个阻值呢,因为我之前都是这么选的,根据经验来的。。。。。。
如下图,由最简单的欧姆定律可知,电流I=(3.3-Vf)/R,我想知道选多大的电阻,需要知道Vf和I多大,那么怎么知道这两个值呢。

此时就需要看你选的什么led,从规格书里面找到对应参数了。如下图可以看到Vf范围为1.8-2.4,那就取一个中间值,Vf=2.1V,推荐电流I=20mA,那么R=1.2/0.02=60Ω。所以上图中的60Ω就是这么来的,当然电子是一门需要实际支持的学科,当选择60Ω通电后,你如果发现过亮,可以将电阻改大。但一开始需要一个基准,60Ω就是这个基准。

二、单片机的灌电流和拉电流一样吗
如下图,是IO口驱动LED的两种方式,一种需要输出低电平才能驱动LED,叫做灌电流。一种需要输出高电平才能驱动LED,叫做拉电流。

那么这两种有啥区别呢,网上有一个说法是灌电流的驱动能力比拉电流的驱动能力强,是真的吗。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打开了芯片的规格书,可以看到拉电流和灌电流都是25mA,既然有了官方的背书,那我肯定以这个为准,所以在此打下假,STM32的IO口灌电流的驱动能力和拉电流的驱动能力是一样的。

三、通过IO口直接驱动LED和用三极管驱动LED的区别
上文分析了STM32的IO驱动能力只有25mA,一个LED电流就有20mA,所以只能点亮一个LED。
如下图如果需要点亮四个LED,那么左边采用IO直接驱动的话,就会出现驱动能力不够,LED点不亮的情况。
右边通过一个NPN三极管,可以看到IO只需要提供i=(3.3-0.7)/1000=2.6mA的电流即可驱动4个LED,因为LED是由3.3V电流驱动的,只要3.3V和NPN三极管带的动,就可以提供很强的输出能力,肯定比单个IO口驱动能力强得多。

四、NPN和PNP四种驱动方式对比
上面提到了IO口直接驱动能力会比较弱,那么下图给出了四个驱动电路图,大家可以看看哪些更加的合理。可以花一分钟思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和第二个是用的NPN三极管,区别在于一个的LED和限流电阻放在集电极c,一个的LED和限流电阻放在发射机e。那么哪种更合适呢,还是都可以。
我分别放了两个测试点,分别是Test_3和Test_4
可以看到,Test_3接到GND,所以Test_3电平始终为0V,IO_3为高电平,则三极管导通,LED点亮;IO_3为低电平,则三极管断开,LED熄灭
Test接到了LED正极,假设LED被点亮了,那么三极管导通,则Test_4接到了3V3,那么想要三极管导通,则必须IO_4电压大于3.3V+0.7V=4V。但STM32的IO只能输出3.3V电压。所以无论如何,下图右边的方案都不可能点亮LED,所以左图方案是正确的。右图方案是错误的。

同理用PNP三极管也是如上面分析一样,左图可以,右图不可以。

网友A(2023-01-13):
第四点,遇到好几个电子工程师都说一样,实际应用时也能点亮灯,但是NPN管接上面时灯的亮度调不到最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四点,遇到好几个电子工程师都说一样,实际应用时也能点亮灯,但是NPN管接上面时灯的亮度调不到最亮。 ...

调电阻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四点,遇到好几个电子工程师都说一样,实际应用时也能点亮灯,但是NPN管接上面时灯的亮度调不到最亮。 ...

具体还是要看LED的VF值

网友A:
主要是这种接法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