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读保护复位要求

楼主(2023-01-12):
通过软件开启或ICP软件开启读保护后,均需要一次复位才可以应用读保护,但实测只有断电再上电的上电复位可以正常启动程序,而程序内软件开启后加软件复位的方式和外部复位引脚拉低的复位方式均不能使程序运行,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加入读保护后不进行断电操作,而使用软件复位或引脚复位的系统复位方式实现读保护且程序正常运行的呢?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一下,有哪里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A:
程序内软件开启后加软件复位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先把下载器(Jlink/AT Link等)断开,不能连接到AT32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内软件开启后加软件复位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先把下载器(Jlink/AT Link等)断开,不能连接到 ...

我先烧录好程序然后断开jlink再开机也不行,软件复位之后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内软件开启后加软件复位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先把下载器(Jlink/AT Link等)断开,不能连接到 ...

断开jlink给复位脚拉低也死,目前只有重新上电复位有用,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单片机误认为还连接了jlink吗

楼主:
那应该怎样处理一下呢,我在复位前将jtag和swd接口都失能了也不行

@muyichuan2012 :我有设备使用bootloader无线更新读保护的程序,没有使用下载接口,但也会死机需要断电复位,感觉还是没找到根本原因,比如用下载接口会触发哪个寄存器值变化导致读保护后不能开机,而且我尝试更新完不开机,也就是先不开启读保护,先断电复位然后再开读保护再软件复位就可以,感觉是有个寄存器的值复位了就好了
@duanmx :因为你下载程序使用的Jlink,此时已经被MCU检测到并保护了,只能上电复位才可以运行。 这样呢,可以使用IAP升级吗,上电复位前完全不使用SWD接口。比如用ISP USART等
@duanmx :虽然死机了但读保护被打开了,拆机进行上电复位就一切正常了,还是想找找办法能不能不进行上电复位
@muyichuan2012 :我程序是在按键开机后才去判断开读保护的,我在按键开机前就把jlink断了,但还是不行,纠结复位方式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产品没办法进行上电复位,上电复位的话需要拆机才行,所以比较麻烦,下载程序也是无线升级的,现在无线升级的程序按键开机开读保护之后软件复位也会死机,比较苦恼
复位前将jtag和swd接口都失能 也是不行的,因为你通过SWD下载,下载后就立即被保护了,无法开机。还是直接下载后进行上电复位吧 不影响应用。

网友B(2023-05-15):
后面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用的也是403a的芯片 但是读保护后 无法升级程序

网友A:
文档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需要上电复位。ST也是需要这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