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航顺HK32F030Mxx官方例程调试笔记

楼主(2023-01-12):
官方例程版本号:HK32F030Mxx_ExampleV1.0.7

简单粗暴,话不多说,例程有如下结构:

楼主:
一共是57个例程(定时器有几个是重复的),后面我们将调试有代表性的例程。

楼主:
External Reset NRST Pin Test

可通过寄存器RCCͺCSR来判断MCU的复位源。

楼主:
例程1.1是一个复位的程序

楼主:
主要逻辑是

Uart_Config() 初始化串口,端口PA3和PD6分别作为串口的TX和RX.

楼主:
开启GPIOA和GPIOD的外设时钟RCC_AHBPeriph_GPIOA和RCC_AHBPeriph_GPIOD;

楼主:
UART1的外设使能RCC_APB2Periph_USART1

楼主:
配置GPIO的属性,和ST的库都是一样的,包括设置pin3,portA,AF功能,推挽方式, 无上拉电阻,速度高速10M,AF复用功能为AF1串口功能。

楼主:
设置串口传输参数,115200波特率,8位数据位(CR1),一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无硬件流控制(CR3),发送器和接收器使能USART_CR1_RE,USART_CR1_TE。

楼主:
USART_CR1_UE ,UART使能

楼主:
1.Uart_Config() 初始化串口,端口PA3和PD6分别作为串口的TX和RX.

2.打印

3.Reset_Init();判断是上电复位POR还是引脚复位,并打印输出。

楼主:
复位标志位在两个寄存器中CR和CSR.为了区分,每个寄存器标志设置为8位,用第几位标识,高三位来表示寄存器。011是CSR,001是CR。这样在8位中就可以即表示标志位又表示寄存器。

楼主:
判断了寄存器之后,把高三位去掉,读出寄存器

楼主:
1进行左移相应的位数,和寄存器读出的值相与。如果不为0说明此位被置位。置位标志指示了复位原因

楼主:
打印输出复位原因

个人认为:这种方式稍微有点绕,标志位可以设置的比较简单,8位就行。也能迅速的定位到寄存器。缺点是不是太好理解。

楼主:
注意:程序中有个bug:

程序中串口初始化当中有个参数带错了,USART1_TX_PIN_SOURCE是正确的参数。

楼主:
后面有bug或者异常我也会标识出来,节省大家的时间。

现象比较明确,就是串口打印输出复位原因。程序执行和期望一样,调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