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KF32 IDE的工程导入、工程新建的基本使用

楼主(2023-01-12):
芯旺微chipon KF32 IDE的文件导入新建的基本使用

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芯旺微IDE的使用。毕竟这个IDE是开发芯旺微所必须要使用的,在我们使用的时候最多的可能就是文件导入、新建;编译,调试debug,下载文件。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一)常用的文件的导入、新建、导出

前提我们要申明两个基本概念 :工程路径 和 workspace(工作空间):
1、一般别人发你的原始工程所处的文件位置 就喊它工程路径 ;
2、你打开IDE时选择的空间路径就是workspace(工作空间)。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阿范1」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anshijun1/article/details/128084361

楼主:
导入工程

1、文件 ----- 导入

楼主:
弹框后步骤如下图

楼主:
弹框后,按照下图步骤

楼主:
按照下图步骤

楼主:
这样你就完成了导入了。如果原工程没问题那么你就可以编译了。

楼主:
新建工程

新建工程就很简单了其实,这里快速演示过一下。以芯片型号KF32A156MQV为例。

楼主:
按照下面的图片顺序即可:
1、文件 — 新建 ---- KungFu32项目

楼主:
看下图顺序

楼主:
下图步骤即可

楼主:
上面步骤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最小的工程啦

楼主:
此时编译已经是可以顺利的通过的了。
不过到此固件库和系统文件 还没添加进来 。 为了防止阅读疲劳,请参考下一篇IDE的编译,debug章节。本篇不做过多介绍

楼主:
导出工程

推荐不使用那些繁琐的导出动作。直接去workspace下面把对应的工程文件拷出来即可。省事快捷。

楼主:
注意事项提示

无论是导入工程(选中复制到工作空间,推荐都复制到工作空间)还是新建工程,当我们在IDE界面进行编辑的时候,改动的源文件均为workspace(工作空间)里面的,并不会对原始工程路径所在的文件进行改动,所以这里提示一下大家。不要最后改完了说自己的源文件怎么没动,其实都是在workspace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A:
导入的是已经建立好的工程  那么配置会改变吗

网友B:
当我们对原有工程进行改动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备份原有的工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时编译已经是可以顺利的通过的了。
不过到此固件库和系统文件 还没添加进来 。 为了防止阅读疲劳,请参考 ...

请问后续如何添加固件库和系统文件 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导出工程

推荐不使用那些繁琐的导出动作。直接去workspace下面把对应的工程文件拷出来即可。省事快捷。 ...

导入工程的时候是不是连原工程的配置都一起导入的呢

网友E:
只能用原厂的IDE确实很不友好。

网友F:
新导入工程如果报错的话 我们需要在哪几个点去排除故障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注意事项提示

无论是导入工程(选中复制到工作空间,推荐都复制到工作空间)还是新建工程,当我们在IDE界 ...

如果多次改动的话 那么岂不是要存很多的历史文件了?

网友H:
chipon这个开发IDE还需要持续优化啊

网友I:
官方提供的库怎么编译失败,找不到对应文件啊。导入别人的就行,自己新建工程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