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stm32替换gd32时DAC外设的相关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的项目换了gd32的芯片,在网上搜了不少替换的资料,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我的板子是mcu外接了一个DA转换芯片的外设,使用IO模拟SPI通信,驱动在stm32上没问题,但是在gd32上就不能正常的输出电压
请问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引脚图

引脚图

驱动GPIO配置

驱动GPIO配置

楼主(2023-01-12):
我这边使用DA是只写数据的

网友A:
如果是用IO模拟的话,移植到GD上应该问题更少才对。

网友B:
不行的话,你抓一下通信时序吧。

网友C:
调试看一下呗,看看是不是有些引脚的时钟没有使能,导致没有驱动成功。

网友D:
楼主说的驱动是什么 我理解的就是可能时序不对了

网友E:
完全不用移植啊  自己写两句也可以啊  程序不复杂

网友F:
不能正常输出的意思是输出不准还是完全不受控啊

网友G:
对时钟的初始化 引脚的初始化 都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H:
寄存器方面 还有引脚的模式方面肯定有细微的不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使用DA是只写数据的

这个我就有点糊涂了 请问如何使用ad写数据呀

网友J(2023-03-02):
示波器看一下时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