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CUBE生成工程后可以改芯片型号吗

楼主(2023-01-12):
使用CUBE生成工程后可以改芯片型号吗,还有就是,每次重新生成,会不会覆盖原来的keil头文件路径设置

网友A:
好像不能吧,除非不再用CubeMX继续配置,就可以用keil重新选型号。

网友B:
不会,他会保留你原来的头文件路径的。

网友C:
不能换芯片型号了,没有这个机制的。

网友D:
不会覆盖的,会保留之前的keil头文件路径

网友E:
开新专案再汇入, 参考 UM1718 , 搜 Switching to another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