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使用cubemx生成freeRTOS代码的时候出现警告

楼主(2023-01-12):
WARNINGS: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 dto use a timebase source other than the systick when freertos is userd.
the timebase source can be changed from the pinout tab under sys

这里的sys里面的选项是不是main函数之前的systeminit里面相关的代码的?

网友A:
FreeRTOS也需要一个时钟源,默认选择滴答时钟,可以把HAL的时钟改成定时器时钟。

网友B:
用STM32CubeMX应该会有警告的,把警告的地方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忽略它也没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建议开发项目还是改一下时钟源。

网友D:
你把警告的地方改一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