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牛人杂谈] 关于电路相关知识的简单讲解

楼主(2023-01-1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目前正在做新唐MCU相关PCB原理图绘制,发现有好多电路的基础知识其实挺经典的计划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探讨一下!
今天咱们就简单聊聊PCB原理图绘制过程中的上下拉电阻。
1、理解上下拉电阻
既然说到上下拉电阻,那么我简单说一下我理解的上下拉电子的含义。
我简单画了一个电路图依托电路图给大家讲解一下:
上下拉电阻图
通过图可以知道,简单的说上拉电阻的作用就是R1一端接VCC高电平一端接引脚1,其实电阻就相当于一根导线引脚1的电平就等于VCC电平这样就将引脚变为确定的高电平,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则引脚1状态不确定,可能是高电平也可能是低电平,有了上拉电阻之后将不确定的引脚1变为确定的高电平;当引脚1通过MCU内部接地即VCC通过R1导通电流方向就是上图画的由VCC流入引脚1,R1就会起到限流的作用保护引脚1不会由于大电流流入烧毁引脚1,所以R1的电阻值一定要计算选取,不要太小。由以上R1上拉电阻作用可以总结出一个简单的上拉电阻的通俗定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同理依据上图可以总结下拉电阻的作用就是R2一端接地一端接引脚2,电阻相当于一根导线将引脚2与地连接,这样引脚2与地GND的电平一样为0V低电平,如此设计就将不确定的引脚2电平通过R2下拉电阻变为确定的低电平;当引脚2通过MCU给高电平时电流方向就是由引脚2流向到GND。由以上R2下拉电阻的作用可以总结下拉电阻的定义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下拉电阻稳定在低电平,电阻限流作用保护驱动时后续元气件的安全,一般情况下MCU电压不大没啥问题,但如果是高压设备下拉电阻会限流保护电阻后面的设备,从而保护电路安全。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还能得出如下结论:
①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由高到低,下拉是输出电流流到地,如果是MCU的话引脚12为IO口就知道这个引脚是IN还是OUT,这样编写程序时也会很方便,所以在单片机范围内原理图才是编写程序的出处。
②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R1和R2电阻值大小影响通过的电流,没有什么严格区分。通过以上结论咱们再一起看一下其他形式的上下拉电阻:
大家可以按照以上结论自行分析一下上图的R2做上下拉电阻的作用。

2、拉电阻阻值计算

上下拉电阻计算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下面针对重点的几个方面依次讲解一下:
①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承载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原因电阻大,电流小,电流小的话整体功耗就会降低。
②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对外部元气件的驱动能力强。
③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这个只是个大致范围有时候根据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能力,还得结合实际进行计算确定最终的上下拉电阻值!
3、总结
对于电路设计方面还是得理解本质层面,上下拉其实就是电阻的运用将不确定的IO口变为确定的高低电平,其实高低电平在单片机内部就是1和0,正是由于1和0的处理加上逻辑运用形成了编程等各个层面的延续知识,当然有写的不合理或是不正确的地方请多多指出,大家共同营造21ic的学习氛围。

@21小跑堂 :小跑堂,您好!已经完善了一下文章,谢谢!
友友 咱补两个图片哈

网友A:
楼主讲解分析的很透彻,很通俗易懂,在MCU使用中一般都用内部的上下拉电阻,看来外部也得用上更深层次的保护!

网友B:
楼主这个重点很突出,讲解的很透彻,确实适合新手理解!

网友C:
我个人的理解是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我自己这样判断上下拉电阻,就看那个图的电流方向

网友D:
电阻其实是很简单的元气件,但是要用好了选型选好了也非常不容易,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上下拉电阻的详细讲解,满满的干货!0基础也能看得懂!厉害了!

网友F:
上下拉电阻的图片,楼主画的很形象生动,语言确实挺通俗易懂的,R1R2上下拉电阻计算能再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G:
楼主,上下拉电阻除了MCU外,其他的方面还有其他的应用讲解嘛?

网友H:
这就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

网友I:
楼主这上下拉电阻讲解的比较透彻,学习很简单就差一个好老师,哈哈

楼主:
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分享,通俗易懂的讲解一些知识!理解了其实就很简单的!加油!

网友J:
讲得太通透了,学习了

网友K:
器件输入端有电流流进时,称为吸电流,属于被动;器件输出端有电流流出时,称为拉电流,属于主动;器件输出端有电流流入时,称为灌电流,属于被动。

网友L:
在电子元器件中,并不存在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这两种实体的电阻。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据具体使用场景来定义的,其本质还是电阻。就像去耦电容,耦合电容一样,也是根据其应用场景取名,其本质还是电容。

网友M:
上拉电阻的定义:在某信号线上,通过电阻与一个固定的高电平VCC相接,使其电压在空闲状态保持在VCC电平,此时电阻被称为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的定义:将某信号线通过电阻接在固定的低电平GND上,使其在空闲状态保持GND电平,此时电阻为下拉电阻。

网友N:
当上下拉的电平可以提供较大的电流给芯片时,此时的电阻被称为强上拉或强下拉

网友O:
上下拉电阻可以用在逻辑IC悬空的管脚上

网友P:
在单片机驱动类似LED的负载时,使用上拉电阻可以提高I/O口的驱动能力。在三极管的BE之间增加下拉电阻,可以保证三极管在初始状态下处于稳定的关断状态。

网友Q(2023-03-24):
感谢分享独家电路知识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