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极海MCU APM32F103 使用Keil5 新建工程

楼主(2023-01-12):
1.新建文件夹“test”,在其目录下分别创建APP(或User)、broards、common、drive、include、scouce 6个文件夹,如下图:

2.把下载的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复制到新建的文件夹(CNBCC-N2-MAIN-SOFT)的对应目录下;

(1)dirver文件夹:找到APM32F10x_SDK_V1.7\Libraries\APM32F10x_StdPeriphDriver 目录下的inc 和src复制到dIver中

inc:是外设库的 .h文件

src:是外设库的 .c文件

(2)common文件夹:

①:找到APM32F10x_SDK_V1.7\Libraries\CMSIS\Include 目录,把所有文件都复制到common文件夹中(不同的MCU此目录中的文件数量和名字不同),

②:找到APM32F10x_SDK_V1.7\Libraries\Device\Geehy\APM32F10x\Source\arm目录,把startup_apm32f10x_md.s文件复制到common文件夹中,这时可能有多个.s 文件,比如我使用的是APM32F103这款MCU就有3个此文件,而这款MCU的flash是128k的,所以复制的是startup_apm32f10x_md.s文件,我们只要根据MCU的flash大小选择对应的文件即可,以下是STM的选择方法,极海的MCU也根据这个选择就好了。

connom文件夹复制完成后如下图:

(3)APP文件夹

①:找到APM32F10x_SDK_V1.7\Libraries\Device\Geehy\APM32F10x\Source 目录下的system_apm32f10x.c文件

②:找到APM32F10x_SDK_V1.7\Libraries\Device\Geehy\APM32F10x\Include目录下的apm32f0xx.h 和 system_apm32f0xx.h文件

③:APM32F10x_SDK_V1.7\Examples\GPIO\GPIO_Toggle\Include 目录下的main.h 和apm32f10x_int.h

④:APM32F10x_SDK_V1.7\Examples\GPIO\GPIO_Toggle\Source 目录下的main.c 和apm32f10x_int.c

第三和第四步的路径不唯一,只要从例程中复制就好了。

APP文件夹复制完成后如下图:

(4)Broads文件夹:在使用华大或者极海MCU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固件包中有一个Broads的文件夹,这个里面选择要使用define文件

找到APM32F10x_SDK_V1.7\Boards 复制到 新建工程文件的额bBroads文件夹中,如下图:

PS:如果想要缩小文件夹的大小,可以指复制对应的MINI文件夹

3.使用keil5 建立工程

(1)打开安装好的keil5 ,可能会弹出以下界面,可以查看我们要使用MCU的固件包是否已经安装(固件包前面有绿色高亮的是已经安装的)当然如果自己已经确定安装过就不需要在查看了,直接关掉界面新建工程就好了。

(2)新建工程

(3)选择MCU

(4)工程配置

PS:第4步添加文件时,一定要添加.s文件,否则编译过不了的

(5)魔术棒

①:Target选项

第一步:选择ARM编译器,我使用的Keil是5.37版本,V5的编译器不知道为什么编译不成功,所以选择了V6,之前用的5.25和25.26两个版本就选择V5就可以了

第二步直接勾选就好了。

②:OutPut 选项

产生的目标文件直接保持默认就好了,会自动生成文件夹,生成HEX 文件的选项勾选一下

③:C/C++选项

第一步:添加define的文件,APM32F103_MINI要与Broad.c中的define名称对应

APM32F10x_MD要与选择的.s文件对应

第二步:语言选择C99

第三步:代码优化在调试的过程中就保持默认就好,不然在debug的过程中,会出现个别语句不能打断点的现象

第四步:添加头文件路径,把我们含有头文件的路径都添加进去

④:Debug选项

第一步:选择下载器

第二步:点击Setting,弹出右侧对话框,设置下载器

第三步:勾选Reset and Run,下载后就可以直接运行,不用重新上电。

(6)编译工程

网友A:
配上图示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B(2024-07-19):
引用 网友A:
配上图示说明就更好了

什么!!!没有图?我看他在转圈圈,就等图片加载好。祥说脏话

网友C:
直接复制粘贴图片大概率看不到,上传到附件再插入会好很多

网友D:
如果没有设备包,是需要从极海官网或者Keil的Pack Installer中下载吗?